[STM32F4] 请问UCOS获取互斥锁失败,需要释放互斥锁吗

楼主(2025-10-30):
请问UCOS获取互斥锁失败,需要释放互斥锁吗?

        OSMutexPend(p_elecScaleMutex, 0, &err);

        if (err != OS_ERR_NON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SMutexPost(p_elecScaleMutex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-1;
        }

网友A:
当OSMutexPend返回的错误码err不等于OS_ERR_NONE时,说明当前任务并没有成功获取到互斥锁的所有权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当OSMutexPend返回的错误码err不等于OS_ERR_NONE时,说明当前任务并没有成功获取到互斥锁的所有权。 ...

好的,那就是i不用释放这个步骤,谢谢

网友B:
获取都失败了,你咋释放呢?
钱都没有挣到,你咋花......

网友C:
还是依据自身的条件变量进行相关设计

网友D:
当前任务可能没有成功获取到互斥锁的所有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