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ISC-V MCU 应用开发] DevEco Studio 中 RISC-V 工具链安装失败怎么办?

楼主(2025-10-31):
在配置 SDK 时,勾选 RISC-V Toolchain 后仍提示 “安装失败”,多因网络镜像未适配或依赖缺失。解决方案:1. 进入 SDK Manager→Configure→HTTP Proxy,手动设置华为 RISC-V 专属镜像(地址:https://mirrors.huaweicloud.com/ohos/riscv/);2. 先安装 “CMake 3.24+” 和 “Ninja 1.11+” 依赖组件,再重新勾选 RISC-V Toolchain;3. 若仍失败,从 OpenHarmony 社区下载离线工具链包,解压至 SDK 的 toolchains/riscv64 目录,重启 DevEco Studio 即可识别。

网友A:
检查网络连接,切换稳定网络重试;清理缓存(File→Invalidate Caches);手动下载工具链包,在 SDK Manager 中指定本地路径安装;确保权限足够。

网友B(2026-05-14):
引用 网友C:
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,设置华为的镜像后问题就解决了

还能这么操作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