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ISC-V MCU 应用开发] RISC-V 芯片 GPIO 驱动适配失败的解决技巧

楼主:
RISC-V 芯片 GPIO 驱动时,调用 HarmonyOS 的 GPIO 接口无响应,需重点检查两点:
1. 确认驱动代码中使用的 GPIO 引脚编号与芯片手册一致(如 CH32V307 的 PA0 对应引脚编号为 0),避免引脚映射错误;
2. 在设备树(device_tree.dts)中添加 RISC-V GPIO 节点,指定寄存器基地址与中断号,
示例:gpio: gpio@40010800 { compatible = "qingheng,ch32v307-gpio"; reg = <0x40010800 0x400>; };,编译前需同步更新设备树配置。

网友A(2025-11-06):
有时候硬件版本不同,这些值也会有所变化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时候硬件版本不同,这些值也会有所变化。

硬件版本不同?你指的是不同批次的芯片?一致性不可能这么差的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