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认证加密] MCU内核与架构问题

楼主(2025-10-31):
  • PIC32MK系列中MIPS M-Class内核的Cache一致性策略:在DMA频繁传输数据至RAM时,除了使用CP0寄存器手动维护Cache一致性,是否有更高效的硬件机制或DMA控制器配置方法可避免数据冲突?

网友A:
你可以尝试查看PIC32MK系列的数据手册,里面通常会有关于DMA传输和Cache一致性的详细配置说明

网友B:
MCU 内核是核心计算单元,决定指令集、处理能力等,如 ARM Cortex-M 系列、RISC-V 等。架构是内核及周边模块(内存、外设接口等)的整体设计,影响功能扩展性与应用适配。内核侧重运算核心,架构关注整体协同,共同决定 MCU 性能、功耗及适用场景(如工控、消费电子)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