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以太网/USB/其他总线] AVR® DA系列中CIP的灵活配置

楼主(2025-10-31):
AVR® DA系列中CIP的灵活配置:针对自定义波形生成需求,如何通过可配置逻辑单元(CCL)与定时器(TCA/TCB)实现硬件联动,从而生成非标准占空比的PWM波形?

网友A:
可以啊,TCA或者TCB的输出作为输入信号或者来影响另一个定时器,或者是别的外设同时影响两个定时器,从而生成不同占空比的PWM的波形

网友B:
要生成非标准占空比的PWM波形,关键在于合理设置CCL的比较值和定时器的周期

网友C:
DA 系列单片机的 CIP(核心独立外设)支持灵活配置,可通过寄存器或 MCC 工具自定义功能。如定时器可设为计数、PWM 或捕获模式,ADC 可配置采样率与触发源,UART/SPI/I2C 等通信外设参数可调。无需修改硬件,仅通过软件配置即可适配不同场景,减少外设复用冲突,提升开发效率与硬件利用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