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持数字示波器的内部原理

楼主(2025-10-31):
手持数字示波器核心系统框图
一个典型的手持数字示波器的信号链可以简化为以下流程:

探头 → 输入耦合/衰减网络 → 前置放大器 → ADC(模数转换器) → FPGA/ASIC → CPU & 存储器 → 显示屏

现在,我们来逐一拆解每个部分。

1. 输入通道与衰减网络
这是信号进入示波器的第一道大门,也是最为关键和精密的部分之一。它的主要任务是:无论输入信号是毫伏级的微弱信号还是数百伏的高压信号,都能将其调整到后续电路(尤其是ADC)能够安全、精确处理的范围内。

a. 输入耦合
直流耦合: 信号的所有成分(交流和直流)都无衰减地通过。

交流耦合: 通过一个串联电容,阻隔信号的直流分量,只允许交流成分通过。这在观察叠加在直流电平上的小交流信号时非常有用。

接地: 将输入通道内部与地短接,用于确定“0V”基准线的位置。

b. 衰减网络与高阻抗探头
这是您问题的核心。手持示波器通常使用固定衰减比的补偿分压器。

基本结构: 通常是一个 9MΩ 电阻与一个 1MΩ 电阻串联,构成一个10:1的固定分压器。这使得输入阻抗为 10MΩ(满足通用示波器探头标准)。

当探头设置为 1X 时,信号不经过这个9MΩ电阻,直接进入1MΩ负载,输入阻抗约为1MΩ。

当探头设置为 10X 时,信号经过9MΩ + 1MΩ的分压,幅度变为原来的1/10,输入阻抗为10MΩ。

补偿电容: 这是分压网络精度的关键。为了确保在所有频率下分压比都恒定,必须在1MΩ电阻上并联一个可调电容,与探头的电缆电容、9MΩ电阻的寄生电容等构成一个RC补偿网络。

原理: 通过调整这个补偿电容,使得 (9MΩ * C_可调) = (1MΩ * C_探头及寄生),从而实现电阻分压和电容分压在所有频率下都是一致的。如果补偿不当,就会导致方波信号失真(过补偿或欠补偿)。

手持设备的特殊考虑:
为了节省空间和成本,手持示波器通常将这部分衰减网络直接设计在主板输入端,而不是像高端台式机那样每个量程都有独立的继电器切换的衰减器。它的量程切换更多地依赖于后续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。

2. 前置放大器与量程切换
衰减后的信号进入前置放大器。这个放大器通常是可变增益放大器 或与后续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协同工作。

功能:

进一步调整信号幅度,以匹配ADC的最佳输入范围(例如±0.5V或±1V)。

提供低输出阻抗,以驱动后续的ADC采样保持电路。

实现垂直灵敏度的精细控制。当您在示波器上切换 V/div(伏/格)时,实际上就是在改变这个放大器的增益。

3. 触发电路
触发是示波器的“灵魂”。它决定示波器在何时开始捕获并显示波形,从而使动态信号稳定显示。

原理: 触发电路会持续监测输入信号,并与用户设定的触发条件(如触发电平、边沿类型-上升/下降沿)进行比较。一旦信号满足这个条件,触发电路就立即产生一个脉冲,告诉采集系统:“就是现在,开始记录!”

4. 模数转换器
这是将模拟世界与数字世界连接起来的桥梁。

功能: 以极高的速度对经过放大和调理的模拟电压信号进行采样,并将其转换为一系列离散的数字值。

关键参数:

采样率: 每秒采样的次数(如 1GS/s)。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理,采样率必须至少是信号最高频率分量的2倍,实际中通常需要5-10倍才能较好地重现波形。

分辨率: 表示ADC的精度,通常为8位。这意味着它可以将输入电压范围划分为 2^8 = 256 个离散的等级。

5. 采集与处理核心
这部分是示波器的“大脑”。

FPGA: 这是现代数字示波器的核心。它负责:

控制ADC的采样时序。

对ADC采集到的海量原始数据进行实时处理,如实现波形内插(Sin(x)/x或线性插值)。

执行触发判断和存储控制。

实现高级功能,如彩色余辉显示、数**算、协议解码等。

CPU: 运行嵌入式操作系统(如Linux、WinCE或RTOS),管理用户界面、文件系统、网络连接,并执行FPGA上传来的数据的后期处理和显示渲染。

6. 存储器
采集存储器: 存储由ADC转换、FPGA处理后的波形数据。存储深度是一个关键指标,它决定了在最高采样率下能捕获多长时间的信号。存储深度 = 采样率 × 捕获时间。

程序/数据存储器: 用于存储操作系统、应用程序和用户设置、波形文件等。

7. 电源管理系统
这是手持设备区别于台式机的关键。

电池: 通常使用可充电的锂离子电池组。

复杂的电源管理IC: 负责:

电池的充放电管理。

生成系统所需的各种电压轨(如模拟部分的±5V、±15V,数字部分的3.3V,1.2V等)。

动态调节功耗,在闲置时降低时钟频率以延长续航。

8. 人机接口
显示屏: 通常是LCD或OLED屏,用于显示波形和菜单。

按键与编码器: 用于操作和设置。

通信接口: 如USB、Wi-Fi、以太网,用于数据传输和远程控制。

楼主:
手持数字示波器在原理上与台式机一致,但其设计哲学是在性能、尺寸、功耗和成本之间取得最佳平衡。

集成度极高: 大量使用高度集成的芯片(如将ADC、前置放大、触发等功能集成在一起的ASIC)。

功耗优先: 选用低功耗的FPGA和CPU,并有精密的电源管理。

结构紧凑: 所有部件都紧密排列在一块小主板上,外壳坚固以应对野外使用。

安全性: 输入保护电路非常 robust,能承受更高的瞬时过压,适合在复杂的工业现场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