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发工具] 将.lib 文件添加到项目中?

楼主(2025-10-31):
symbol, mb, AD, sy, ma, or
买了一块评估板。只提供了一个库和几个 Keil 示例项目,我想把这个库集成到 STM32 Cube 项目中。
我在网上找到了添加.lib 文件的方法(www.eclipse.org/.../),仍然遇到以下错误:
<Project Folder>/<lib-name>.lib: error adding symbols: bad value
<Project Folder>/<lib-name>.lib:(pqlib_math_cmsis.o): .symtab local symbol at index 356 (>= sh_info of 178)
make: *** [makefile:75: <filename>.elf] Error 1

网友A:
库的格式是否正确?

网友B:
库的编译器版本是否与Cube项目使用的编译器匹配。

网友C:
检查链接器脚本是否正确,是否有重复的符号定义。

网友D:
路径是否正确,是否在链接器选项中正确引用。

网友E:
库文件是不是损坏了

网友F:
重新下载或获取库文件。

网友G:
编译器格式估计不兼容

网友H:
链接器配置冲突?

网友I:
库中可能包含与Cube项目重复的符号,导致链接时冲突。

网友J:
更新调试器固件

网友K:
检查外设的时钟是否已使能

网友L:
启用详细链接日志

网友M:
直接绝对路径引用不可以吗?

网友N:
直接移植不可以嘛?

网友O:
路径是否正确,在链接器选项中能否正确引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