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C语言数据类型和关键字

楼主(2025-10-31):
基本数据类型

C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为:整型、字符型、实数型。这些类型按其在计算机中的存储方式可被分为两个系列,即整数(integer)类型和浮点数(floating-point)类型。
这三种类型之下分别是:short、int、long、char、float、double这六个关键字再加上两个符号说明符signed和unsigned就基本表示了C语言的最常用的数据类型。
下面列出了在32位操作系统下常见编译器下的数据类型大小及表示的数据范围:

类型名称        类型关键字        占字节数        其他叫法        表示的数据范围
字符型        char        1        signed char        -128 ~ 127
无符号字符型        unsigned char        1        none        0 ~ 255
整型        int        4        signed int        -2,147,483,648 ~ 2,147,483,647
无符号整型        unsigned int        4        unsigned        0 ~ 4,294,967,295
短整型        short        2        short int        -32,768 ~ 32,767
无符号短整型        unsigned short        2        unsigned short int        0 ~ 65,535
长整型        long        4        long int        -2,147,483,648 ~ 2,147,483,647
无符号长整型        unsigned long        4        unsigned long        0 ~ 4,294,967,295
单精度浮点数        float        4        none        3.4E +/- 38 (7 digits)
双精度浮点数        double        8        none        1.7E +/- 308 (15 digits)
长双精度浮点数        long double        10        none        1.2E +/- 4932 (19 digits)
长整型        long long        8        __int64        -9223372036854775808~9223372036854775808
#define _CRT_SECURE_NO_WARNINGS

#define _CRT_SECURE_NO_WARNINGS
#include<stdio.h>

int main()
{
        int a = 2, b = 1;//定义两个变量a,b并赋值
        int c;//定义变量c用于计算a+b的和
        c = a + b;
        printf("a+b = %d",c);//输出结果a+b=3
        return 0;
}

网友A:
C语言的基本数据类型为:整型、字符型、实数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