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应用相关] MAX3488使用RS422一个主设备挂设备2个正常,3个不正常

楼主(2025-10-31):
使用MAX3488,一个主设备挂两个从设备,工作收发正常,挂三个从设备,不通讯了,经过示波器排查,挂设一个从设备的时候,从设备的ZY两个引脚在发送数据时候变化有2.5左右,但是在挂设两个从设备的时候,从设备在发送数据的时候,电平变化急剧减小,Z只有0.5V变化,Y依旧有2V的变化。当挂设三个从设备的时候,Z只有0.3V的变化,Y有1.8V的变化,最终导致Y和Z的电平差一直大于0.2V,造成数据不通讯,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怎么解决,我看了422可以挂设10个从设备,为啥才挂设3个就不行了。

后面调试的时候,把引脚2.3.5.6.7.8上拉电阻下拉电阻都去掉了,Z和Y的引脚波形依旧没有变化

网友A:
是不是地址有冲突导致的主机应答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