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信息] break语句的用法

楼主(2025-10-31):
break,顾名思义,跳出的意思,仅用于跳出switch结构或循环结构,用于提前结束switch结构或循环。

如switch结构中,我们知道switch结构会判断从哪个case开始执行,然后接着后面所有的case后面的语句都执行完,但通常情况下我们希望仅执行一个case后面的语句,不希望输出多余的信息,因此这个时候就可以使用break语句跳出结束switch结构,如以下程序:

#include<stdio.h>
int main()
{
    int value;
    scanf("%d",&value);
    switch(value)
    {
        case 1:printf("one");break;
        case 2:printf("two");break;
        case 3:printf("three");break;
        default:printf("other");break;
    }
    return 0;
}

网友A:
break,顾名思义,跳出的意思,仅用于跳出switch结构或循环结构,用于提前结束switch结构或循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