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低功耗模式下外设唤醒不稳定,像是偶尔“起不来”的状态

楼主(2025-11-01):
最近在做低功耗测试,用STOP模式让系统休眠,用UART唤醒。但有时候唤醒信号来了,MCU就是没反应,像“没睡醒”一样。换了几块板子也一样,感觉不是硬件问题,可能是配置细节没搞对。

网友A:
如果加上一个RTC中断唤醒一起测试,问题就容易暴露。

楼主:
这个我印象深刻,好像跟USART的时钟源有关系,换成HSI16后稳定了。

网友B:
我之前是因为没清除某个中断标志位,导致下一次进STOP不对。

网友C:
建议在唤醒后加个小延时再初始化外设,有时候太快反而不行。

网友D:
是不是用了LL库?我当时用HAL就没复现过。

网友E:
也有可能是引脚复用的问题,检查一下AF设置。

网友F:
有种情况是电源纹波导致的,特别是唤醒瞬间。

网友G:
试试在STOP模式前先关闭DMA,有些版本会留下挂起。

网友H:
可以开DEBUG休眠模式看看寄存器状态,能看到具体卡哪一步。

网友I:
我感觉你这个更像是时钟没稳就开始跑任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