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ADC采样值波动异常,像是信号在某种节奏里晃动

楼主(2025-11-01):
ADC单通道采样,输入是稳压电源输出,但采样结果总在某个范围内周期性晃动,像有“心跳”一样。关掉DMA手动采样也一样,采样频率越高波动越明显。

网友A:
我觉得也可以先测VREFINT看看系统参考电压稳不稳。

网友B:
这种我见过,结果是VDDA电容太小。

楼主:
你有加模拟地分割吗?有时候地线耦合太严重。

网友C:
ADC参考源如果是VDD,电源噪声影响特别明显。

网友D:
我以前是DMA搬数据的时候打扰了ADC,改成触发方式好了。

网友E:
可以把采样时间调长一点,特别是低阻信号源。

网友F:
是不是开了某个PWM?它的谐波有可能影响。

网友G:
我建议用示波器看看采样脚的波形,可能输入其实不稳。

网友H:
有一次我发现是代码里定时触发跟ADC不同步。

网友I:
有的封装ADC通道跨BANK,采样结果也不太一致。

网友J:
具体的波动范围有多大,速率越高采样值越不稳定是正常现象,看看你的输入电压源稳不稳定,用5位半的表测试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