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CAN总线偶尔掉包但无错误标志,调试信息完全正常

楼主(2025-11-01):
做了个六节点CAN通信,整体稳定,但偶尔会有节点收不到数据,尤其是总线负载高时。奇怪的是,ESR寄存器一直正常,没有报错,也没进中断丢帧。

网友A:
我怀疑你那节点滤波掩码配置得太“窄”了。

网友B:
我之前遇到类似问题,结果是终端电阻松动。

网友C:
是不是有节点在总线两端之外?线太长信号衰减也会掉。

楼主:
有的驱动芯片睡眠模式恢复太慢,会错过头几个bit。

网友D:
你试试在发完包后加个确认延时再发下一个。

网友E:
ESR不报错有可能是接收滤波器丢帧了。

网友F:
看下CAN FD模式有没有打开不兼容项。

网友G:
试着降低波特率,如果问题减少说明是物理层问题。

网友H:
总线地线不共地也容易偶发这种诡异现象。

网友I:
换根线或者短距离直连试试看,很快就能定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