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3] PWM输出偶尔会停顿一下,逻辑分析仪上能看到“空白区”

楼主(2025-11-01):
定时器配置成PWM输出模式,用于驱动电机。平时正常,但偶尔会看到PWM信号停顿几十微秒,像“卡顿”一样。代码没改动,怀疑是中断冲突但不太确定。

网友A:
有时候系统进入低功耗中断也会打断输出。

网友B:
我之前是因为TIM更新中断优先级比主循环高,造成短暂卡顿。

网友C:
你是不是用了DMA更新CCR?DMA延迟也可能造成空窗。

网友D:
可以试试在空白区那段时间打个GPIO标志,看是否中断干扰。

楼主:
是不是用浮点计算更新占空比?计算太慢也可能延时。

网友E:
我建议先固定占空比运行,看是不是算法引起的。

网友F:
电机驱动的电流回灌也可能扰动PWM计数。

网友G:
定时器同步模式开错了,也会在某个周期暂停。

网友H:
可以试试把中断关掉跑一次裸PWM,看稳定不。

网友I:
我遇过一次是因为调试口SWD影响时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