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SB虚拟串口在Win11下枚举不稳定,有时要插拔几次

楼主(2025-11-01):
做了个USB CDC设备,在Win10上正常,但Win11下经常第一次插上不识别,设备管理器里显示未知设备。重新插拔后又能用,感觉是枚举阶段卡住了。

网友A:
我后来干脆改成双接口设备,反而更稳定。

网友B:
我在Win11上也碰到过,好像跟USB描述符顺序有关。

网友C:
是不是用了自定义PID?有的驱动版本识别有延迟。

网友D:
USB线太长或者接头松动也可能触发这种症状。

网友E:
你可以用USBlyzer抓包看一下枚举过程卡在哪。

楼主:
有时候加个小延时在USBD_Init后能解决。

网友F:
我换成ST官方CDC例程后就好了,可能是库版本差异。

网友G:
Win11对低速设备容忍度不高,建议用HS接口。

网友H:
也有可能是供电启动时间太慢,电脑没等到。

网友I:
我记得ST的论坛里有人提过同样的问题,补丁更新解决了。

网友J:
有时候加个小延时在USBD_Init后能解决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