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I2C设备通信正常但偶尔返回全0数据,不进错误中断

楼主(2025-11-01):
I2C从机是EEPROM,正常能读写,但跑久了会偶尔返回全0数据,主机没报错也没重发。感觉像从机“走神”了一下,时序也没错。

网友A:
我觉得也可能是中断被别的任务打断。

网友B:
有可能是ACK丢了,但主机没检测出来。

网友C:
你试过调大超时时间吗?有时候太紧张。

网友D:
我以前发现DMA模式下偶发这种情况。

网友E:
检查一下电源波形,EEPROM对电压波动很敏感。

网友F:
SCL线太长或者上拉电阻偏大也会影响信号质量。

楼主:
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,看看从机有没有NACK。

网友G:
有的EEPROM内部周期忙的时候也会拉住总线。

网友H:
我曾经通过加一次START重试解决了。

网友I:
ST HAL库I2C有个bug,会丢掉一次数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