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定时器输入捕获偶尔读到异常值,比预期频率低一倍

楼主(2025-11-01):
在做测速功能,用定时器输入捕获计算周期,但偶尔会读到两倍周期的值。信号源稳定,怀疑中断延迟或捕获触发丢了。

网友A:
如果频率特别高,开DMA捕获会稳很多。

网友B:
你是不是用了上升沿和下降沿同时触发?

网友C:
捕获模式混用的时候要注意清标志的时序。

网友D:
我之前是因为输入噪声导致假沿。

网友E:
建议开输入滤波器,设大一点。

网友F:
也有可能是定时器计数溢出但没及时清。

网友G:
HAL库的回调里如果处理太慢也会错过下一个事件。

网友H:
试试直接操作寄存器,看能不能稳定。

楼主:
有时候时钟源不准,倍频后误差明显。

网友I:
我觉得也可以测同一信号在别的通道上对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