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5] RTOS下串口调试输出偶尔卡住,任务调度似乎没问题

楼主(2025-11-01):
系统跑FreeRTOS,串口用DMA发送打印日志,偶尔整串日志发到一半就停了。任务还在跑,就是输出不动,像UART“堵车”了一样。

网友A:
我试过改成IT中断方式就不再卡了。

网友B:
我以前遇到过,DMA中断优先级太低。

网友C:
HAL_UART_Transmit_DMA在高负载下容易出错。

网友D:
是不是log任务堆栈不够?字符串被覆盖了。

网友E:
你用mutex保护发送函数了吗?多任务同时发会乱。

网友F:
可以打开HAL调试日志看看状态机状态。

网友G:
有的版本HAL库DMA完成回调不触发。

网友H:
我建议换成环形缓冲区方案更稳。

网友I:
是不是用了printf?那个函数线程不安全。

楼主:
也可能是DMA残留传输计数没清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