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程序偶尔复位无报错,调试口连接时却完全正常

楼主(2025-11-01):
系统运行几个小时后会莫名复位,连接ST-Link调试就一切正常。关调试口后过一阵又自己复位,像有隐藏的定时炸*,WDT也没触发。

楼主:
建议先打开栈检查功能,调一次就知道了。

网友A:
我这种情况最后查到是栈溢出。

网友B:
调试口连接会让时钟稍慢,间接掩盖问题。

网友C:
检查电源波动,特别是高负载时。

网友D:
也可能是某个外设中断野指针跳飞。

网友E:
试试打开硬件错误中断,看能不能捕获。

网友F:
我当时是因为malloc分配太多导致堆越界。

网友G:
调试口连接确实会干扰系统时序,有可能掩盖bug。

网友H:
加个看门狗日志记录上次复位原因。

网友I:
也可能是电磁干扰触发NRST脚。

网友J:
先打开栈检查功能,如果调一次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