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看一看,防反电路的讨论

楼主(2025-11-01):
#申请原创#
@21小跑堂

做硬件电路设计,肯定要考虑防反故障,一般这个时候,最简单的应用就是二极管。但是在功率大的时候,二极管就会有较大功耗,发热就会严重。
这个时候就要改变设计思路,显然使用MOS管,导通的时候,利用其体二极管导通,后面再用MOS的沟道低阻抗特性,旁路体二极管,就可以大大降低功耗。
这个思路,在B站上看到一个方案,其工作原理如下:
先定义一些前提条件,Q1的体二极管压降Vf=0.7VQ16.1Q16.2是一对对管三极管,两个三极管的参数完全一致,BE结压降也是0.7V.
Ø 当正向导通的时候,先利用Q1的体二极管,输出电压Vin-0.7V
Ø 同时Q16.1也导通,那么b点电压也是Vin-0.7V
Ø 此时Q16.2BE之间压降就是0V,显然Q16.2是不能导通的。原理可行
Ø 当出现反向电压的时候,Q16.2通过R29导通,b点电压是Vint-0.7V
Ø 此时Q16.1BE截止,Q16.1不导通,实现反向截止
但在网络上看到有些讨论,认为在PMOS导通后,输出电流就不会走体二极管,输出电压也就不是Vin-0.7V,  而是Vin-Rds*Iout
那么Q16.2BE压降就是VBE-Rds*Iout。在特殊场景,就有可能让其BE压降满足导通条件。
本来是要Q16.2截止,就会让Q16.2导通的。那么Q15的栅极电压会上升,Q15会截止,就只能依靠体二极管导通。
最后Q15不断在体二极管导通和沟道导通的状态中切换,实现不了降低功耗的效果。
但事实会是这个结果吗?
通过仿真,还是可以清晰的看到,输入输出压差是13mVPMOS是导通的。
出现这个现象,主要是电路中Q2的特殊作用,尽管其C-B短接,不是仅仅起到二极管的作用,而是让Q1工作在临界饱和状态,会极大降低基极电流;
在当前电路中,流过R1的电流Q2的集电极电流加两个三极管的基极电流
所以Q1即使有一些基极电流流过,设计合适的R2,也只会让Q1工作在放大区,从而保证PMOS的栅极电压足够低,可以满足PMOS导通条件。
最后即使Q1Q2参数有离散性,不足够匹配,也能确保PMOS导通。
但这个电路还有一些不足之处,就是输入电压大于20V,会导致MOSGS电压超过限制电压,所以在GS之间增加一个分压电阻。
第三个不足之处,就是反接的时候,Q2BE需要承受反向电压。所以要并联一个旁路,降低反接时候输出电压的限制。一般都是用一个二极管串联限流电阻。实现对Q1的防护。
现在改善为这个电路,基本就可以满足反接防护的效果。
那么还有一种改进,直接将Q1,D1,R5整合到一起,也可以实现。个人认为这种方式效果更好,肖特基二极管压降可定小于BE之间的压降。
这种方式,是否效果更好,可以一起讨论。
当然这些电路仅仅是做原理讨论,毕竟现在有很多现成的芯片,比如TI公司的LM74700LM5050的芯片,直接是理想二极管芯片,用于控制NMOS,实现更大输出电流的控制,AECQ-100的车规芯片。而且外接的NMOS的价钱还比PMOS的价格低。反向截止时间都是ns级别,响应动作更快。
在可靠性要求高的场合,直接用芯片是更好的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