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信息] 如何在STM32N6上验证AI模型

楼主(2025-11-02):
1. 简介
STM32N6带有一颗600GOPS的NPU,不少客户工程师对如何在STM32N6上验证模型的准确率或者评估模型非常感兴趣。本文介绍ST官方提供的一种评估验证方法,对客户而言开发工作量较少,参考该方案的实现,可以非常方便地集成到自己的项目中。

2. 环境准备
在开始介绍实验之前,需要准备好相应的开发环境,开发环境如下:
1. Python 3.9+
2. 最新的Cube Programmer: https://www.st.com/en/developmenttools/stm32cubeprog.html
3. 推荐使用STM32CubeIDE或IAR: a. CubeIDE >= 1.15.1:https://www.st.com/en/developmenttools/stm32cubeide.html b. IAR >-9.40.1(需要安装STM32N6补丁,建议使用V9.40):https://www.iar.com
4. STM32N6的补丁在官方软件包SDK内,和其他STM32补丁包安装类似,本文未介绍安装方法,客户可自行参考相应文档。
5. 开发板:推荐使用官方STM32N6-DK板,STM32N6-Nucleo板也可以,但由于没有外部RAM,测试会受限。
6. STEdgeai工具:https://www.st.com/en/development-tools/stedgeai-core.html a. 安装完后,将stedgeai.exe的路径加入系统path环境变量。 b. 打开cmd shell,执行stedgeai --version, 如果能看到下图信息则表示安装成功。

3. 部署和测试模型

测试流程如上图1所示:
1. 根据模型文件,生成模型权重文件和模型代码文件。
2. 使用python脚本,编译工程和下载。
3. 使用数据集进行模型验证,并通过串口上传结果,python脚本分析生成报告。
3.1. 生成模型权重和代码 模型文件需要自己准备,也可以从https://github.com/STMicroelectronics/stm32aimodelzoo 中下载一个模型文件进行测试。 本文使用的模型文件来自: https://github.com/STMicroelectr ... nedmodel_public_dat aset/flowers/mobilenet_v2_0.35_224_fft/mobilenet_v2_0.35_224_fft_int8.tflite 使用Windows命令行工具,进入模型所在目录,并调用: stedgeai generate -m mobilenet_v2_0.35_224_fft_int8.tflite --target stm32n6 --st-neural-art 运行成功后,在模型所在目录中会生成模型相关的内容,包括模型文件,权重文件,模型报告等。

报告文件包含的信息比较丰富,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:

如上图3,报告总结中主要包含了输入输出的类型格式,flash和ram的占用信息。

如上图4,主要列出了编译使用的选项,内存占用情况,本例中,主要使用了cpuRAM2, npuRAM5和外部flash。需要注意的是,npuRAM比cpuRAM对NPU而言访问速度更快。 内存的分配主要取决于一个文件,stm32n6.mpool,从上图可以看到它位于默认的安装目录,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内存的实际情况对文件进行更改。 stedgeai generate -m mobilenet_v2_0.35_224_fft_int8.tflite --target stm32n6 --stneural-art这条指令会用到两个默认的配置文件:

1. $STEDGEAI_CORE_DIR/Utilities/windows/targets/stm32/resources/neural_art.json. 2. $STEDGEAI_CORE_DIR/Utilities/windows/targets/stm32/resources/mpools/stm32 n6.mpool. Note : $STEDGEAI_CORE_DIR 表示默认的STEdgeAI安装目录,本文中后续还会使用该定义,均表示相同的目录,将不再提示。neural_art.json里面是一些编译选项,stm32n6.mpool 里面是内存分配情况,分别表示编译器如何处理模型文件以及如何分配内存,后续还会详细介绍。

图5、图6所示为Epoch情况,这里Epoch的概念是STM32N6编译器使用的概念,不是神经网络训练的epoch,每个epoch可以理解为NPU执行的一个最小的片段,神经网络会被切割为多个epoch,根据不同的神经网络,某些epoch可以被NPU执行,被称为HW epoch,某些无法被NPU执行,只能由Cortex-m55内核执行,这部分epoch被称为SW epoch。从上图可以看到只有2个epoch由软件实现,其余都由硬件实现,所以该模型的性能在STM32N6上是比较好的,如果有大量的epoch是软件epoch,则可能存在某些算子或结构无法被STM32N6的NPU实现,需要参考官方文档对算子进行修改。

3.2. 编译和下载 在调用脚本进行编译和下载之前需要确保以下内容是正确的: 1. $STEDGEAI_CORE_DIR/scripts/N6_scripts/config.json 被正确配置:

修改该脚本,确保上面用到的工具都能找到正确的路径。 2. arm-none-eabi-objcopy.exe 的路径加入系统path环境变量。 a. 如下图8,运行命令,检测是否OK。

3. 确保STM32N6-DK处于dev开发者模式下,可以正常下载和调试代码。 执行下面脚本(需要替换为STEdgeAI的安装目录) : python C:\ST\STEdgeAI\2.0\scripts\N6_scripts\n6_loader.py 脚本执行过程可能会遇到问题,例如下图9中所示权限不够情况:

解决方法: 1. 使用管理员权限重新打开cmd shell后,重新执行。 2. 将STEdgeAI安装到用户目录后,重新执行。

上图10“找不到文件”问题的解决方法: 1. 重新检查config.json,确保arm-none-eabi-objcopy.exe能被正常找到。

由于IAR版本不兼容导致的,9.60.3版本中没有了armbat.dll。       解决办法: 1. 在STEdgeAI\2.0\Projects\STM32N6570DK\Applications\NPU_Validation\EWARM\settings目录下打开Project.N6DK.general.xcl文件。 2. 将armbat.dll替换为armLibsupportUniversal.dll,并保存。 3. 重新执行。

Note: 执行成功后,开发板不要断电,由于代码是运行在RAM中,断电会导致代码丢失,需要重新执行上面的步骤。 3.3. 评估基本性能 运行下面的脚本完成简单评估(路径自行替换): set PYTHONPATH=C:\Users\ST\STEdgeAI\2.0\scripts\ai_runner python C:\Users\ST\STEdgeAI\2.0\scripts\ai_runner\examples\checker.py -d serial:921600 --perf-only -b 10

上图是网络运行的基本信息,包括输入输出的格式,运行AI的环境,上图13中显示了ST Neural ART(即STM32N6的NPU),MCU的频率,NPU的频率,Cache打开的情况等。

图14. 神经网络运行情况

上图14显示了神经网络的运行情况,运行了10次,运行次数由参数-b决定,推理时间平均为8.453ms。CPU Cycles这一簇有三列,第一列代表NPU的预配置花费的cycles,第二列代表NPU推理用的cycles,第三列代表NPU后处理用的cycles。其中第一和第三列是MCU参与的过程,所以可以理解为NPU在推理过程中占用了71.1%的负载。

3.4. 评估准确率 运行以下脚本,使用伪随机数据进行模型验证: stedgeai validate -m mobilenet_v2_0.35_224_fft_int8.tflite --target stm32n6 --mode target -d serial:921600 Note:这里默认使用的是伪随机数据。

运行以下脚本,使用真实数据进行模型验证: stedgeai validate -m mobilenet_v2_0.35_224_fft_int8.tflite --target stm32n6 --mode target -d serial:921600 -vi input_20_images.npy Note: -vi 表示真实的数据集,input_20_images.npy的shape为(20, 224, 224, 3),代表20张224x224x3的图片。

4. 其他 4.1. 优化 在3.1节中,提到了两个默认的配置文件:neural_art.json和stm32n6.mpool,我们将其拷贝到当前的工作目录,并打开neural_art.json进行编辑,添加下面一项内容:  "allmems--O3-ec" : { "memory_pool": ./stm32n6.mpool",  "options": "--native-float --mvei --cache-maintenance --Ocache-opt --enablevirtual-mem-pools --Os --optimization 3 --enable-epoch-controller" }

然后使用下面指令重新生成文件: stedgeai generate -m mobilenet_v2_0.35_224_fft_int8.tflite --target stm32n6 --st-neural-art allmems--O3-ec@neural_art.json

完成以后参考3.2, 3.3小节的内容重新编译下载,并评估性能,该配置将提升性能。如下图18所示:

在3.3小节中,单次推理平均时间为8.453ms,这里提升到了6.277ms,CPU cycles栏可以看到NPU的处理负载达到了99.8%,说明神经网络的推理几乎不需要MCU参与了。其主要优化选项为--enable-epoch-controller,意思是使能专门的硬件自动处理每个epoch之间NPU的预配置和后处理的工作,从图中可以看到epoch的数量明显减少了,这也是该选项的主要作用。目前ST官方发布的AI参考软件包,一般都使能了这个优化选项,如果没有使能,请使能后重新检查推理时间。 4.2. IO格式 在4.1节中,可以看到模型的输出为float32类型的数据,如下图19所示。

stedgeai generate -m mobilenet_v2_0.35_224_fft_int8.tflite --target stm32n6 --st-neural-art allmems--O3-ec@neural_art.json --outputdata-type int8

改变后从上图20可以看到,输出格式变为了int8,并且最后一个用于int8到float32转换的epoch被移除了。 另外,如果是Pytorch输出的ONNX格式的模型,通常是channel first格式,但嵌入式图像处理的Pipeline通常是channel last格式,我们只需要使用--inputs-ch-position chlast 参数,ST 的编译器会自动添加格式转化的layer到神经网络中,而不需要重新编译和生成channel last 格式的模型。 5. 总结 本文介绍了ST的AI编译器的基本使用,神经网络在STM32N6上的性能评估方法,以及相关的优化方法, ST的官方包通常会将这些选项和配置做默认选项,但用户也需要了解这些基本配置过程,以方便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进行修改和调优。

文档中所用到的工具及版本 IAR : 9.60.3 STEdgeAI:2.0.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