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 CPKCOR-RA8D1 开发板的 RTK 智能车

楼主(2025-11-02):
  基于 CPKCOR-RA8D1 开发板的 RTK 智能车开结合实时动态定位(RTK)技术与嵌入式控制,实现高精度导航与运动控制。核心处理器选择RA8D1 ,搭载ARM Cortex-M85内核,主频高达 240MHz,是当前 Cortex-M 系列中针对实时控制优化的高性能架构。相比传统 M4/M7 内核:整数运算性能提升约 30%,支持单周期 MAC(乘法累加)操作,可快速处理电机 PID 控制、路径规划中的矩阵运算(如坐标转换、航向角计算)。集成双精度 FPU(浮点运算单元),直接硬件加速 RTK 定位中的坐标转换(如 WGS84 到 UTM 的投影计算)、姿态解算(MPU6050 的欧拉角转换)等浮点密集型任务,避免软件模拟带来的延迟。
  单片机资源丰富,多通道 UART:支持至少 6 路硬件 UART,可同时连接 RTK 模块(ZED-F9P)、蓝牙(HC-05)、Wi-Fi(ESP8266)、激光雷达(若扩展)等,且支持高达 3Mbps 波 特率,确保 RTK 差分数据(RTCM)和传感器数据无丢包传输。
  高精度定时器(GPT):内置多通道 32 位定时器,支持编码器接口模式(Encoder Mode),可直接连接电机霍尔编码器,通过硬件计数实现转速测量(精度达 ±1 脉冲),比软件计数减少 ±5% 的误差。
   PWM 模块:支持多达 12 路独立 PWM 输出,且支持死区控制和互补输出,可直接驱动 H 桥电机驱动器(TB6612FNG),避免电机换向时的短路风险。
I²C/SPI 接口:硬件 I²C 支持 1Mbps 速率,可高效连接 MPU6050(姿态传感器);SPI 支持 40MHz 速率,可扩展高速存储(如 SD 卡记录轨迹数据)或 Wi-Fi 模块。
一、开发目标与核心需求
1. 核心目标:实现智能车在厘米级定位精度下的自主导航、路径规划与运动控制。
2. 关键指标
定位精度:RTK 模式下水平 ±1cm,垂直 ±2cm;
控制响应:电机调速响应时间<100ms;
◦ 导航模式:支持定点巡航、路径跟踪、避障绕行;
环境适应性:适应室内外平整路面,支持蓝牙 / Wi-Fi 远程监控。
二、硬件系统设计1. 核心控制模块
主控制器CPKCOR-RA8D1 开发板(基于瑞萨 RA8D1 MCU,ARM Cortex-M85 内核,主频 240MHz,支持 FPU/MPU,丰富外设接口)。
功能扩展:利用开发板的 GPIO、UART、SPI、I²C、PWM 接口,连接传感器与执行器。
  系统结构:
2. RTK 定位模块
RTK 模块:选用北斗 + GPS 双模模块(思南RTK模组),支持 RTK 解算,通过 UART 与 RA8D1 通信(波特率115200)。
差分信号源
户外:接入 NTRIP(Networked Transport of RTCM via Internet Protocol)服务器,通过 4G 模块(如EC20)获取差分数据;
室内 / 小范围:搭配本地基准站,通过 LoRa 模块传输差分信号。
天线:高精度 GNSS 有源天线(放置于车顶,避免遮挡)。
3. 运动控制模块
驱动方式:两轮差速驱动(左右轮独立控制转向)。
电机与驱动器
电机:直流减速电机(带霍尔编码器,如 TT 电机,转速 300rpm,减速比 1:48);
驱动器:H 桥电机驱动芯片(如 TB6612FNG,支持 PWM 调速,通过 GPIO 与 RA8D1 连接)。
编码器接口RA8D1 的定时器(TIM)捕获编码器脉冲,用于速度闭环控制(PID 调节)。

4. 环境感知模块
避障传感器
超声波传感器(HC-SR04,检测距离 2-400cm,用于中距离避障);
红外接近传感器(GP2Y0A21YK,检测距离 10-80cm,用于短距离防碰撞);
(可选)激光雷达(如 RPLIDAR A1,通过 UART/SPI 连接,用于环境地图构建)。
姿态传感器MPU6050(加速度 + 陀螺仪,I²C 接口),辅助判断车身倾斜状态,修正运动控制。
5. 通信与电源模块
无线通信
蓝牙模块(ESP32,UART 接口,用于近距离调试与控制);
◦ Wi-Fi 模块(ESP8266,SPI 接口,用于远程数据上传与指令接收)。
电源系统
主电源:12V 锂电池(容量 5000mAh,持续供电≥2 小时);
◦ 稳压电路:
▪ 5V 输出(给 RTK 模块、传感器、通信模块供电,采用 LM1117-5V);
▪ 3.3V 输出(给 RA8D1 开发板供电,采用 AMS1117-3.3)。
三、软件系统设计
  瑞萨官方提供对RT-Thread、FreeRTOS等实时操作系统的完整支持,包括外设驱动库(FSP,Flexible Software Package),可快速实现多任务调度(如电机控制、传感器采集、导航算法的并行运行),避免底层驱动开发的重复劳动。基于FreeRTOS/RT-Thread 实时操作系统(适配 RA8D1),采用模块化设计,确保任务调度与实时性。
1. 系统架构
内核层RTOS内核(任务管理、定时器、信号量、消息队列)。
驱动层:硬件外设驱动(UART、SPI、I²C、PWM、GPIO)及传感器驱动(GNSS、编码器、MPU6050 等)。
应用层:功能模块(定位解析、运动控制、路径规划、避障逻辑、通信交互)。
2. 核心任务设计(优先级从高到低)
任务名称
功能描述
周期 / 触发方式
优先级
电机控制任务
读取编码器,执行 PID 速度闭环控制
10ms(定时器触发)
最高
传感器数据任务
采集超声波、红外、姿态数据,检测障碍物
50ms
RTK 解析任务
解析 GNSS 数据(GGA/RMC 消息),获取经纬度
100ms(UART 中断)
路径规划任务
根据目标点与当前位置,计算期望速度与转向
200ms
通信任务
蓝牙 / Wi-Fi 数据收发(指令接收、状态上传)
500ms
3. 关键算法实现

/* 坐标与姿态数据结构 */
typedef struct {
    double lat;       // 纬度(度)
    double lon;       // 经度(度)
    float  alt;       // 海拔(米)
    float  heading;   // 航向角(度,0-360)
    float  speed;     // 移动速度(米/秒)
    uint8_t fix_type; // 定位类型(0=无效,1=单点,2=RTK固定)
} gps_data_t;

/* 电机控制参数 */
typedef struct {
    int16_t target_speed;  // 目标速度(PWM占空比,-1000~1000)
    int16_t current_speed; // 当前速度(编码器计算)
    int32_t encoder_cnt;   // 编码器累计脉冲
    // PID参数
    float kp;
    float ki;
    float kd;
    float err;       // 当前误差
    float err_last;  // 上一次误差
    float err_sum;   // 误差积分
} motor_t;

/* 全局数据 */
gps_data_t g_gps_data = {0};       // RTK定位数据
motor_t g_motors[2] = {            // 左右电机(0=左,1=右)
    {.kp=5.0, .ki=0.1, .kd=0.5},
    {.kp=5.0, .ki=0.1, .kd=0.5}
};
float g_obstacle_dist = 0;         // 障碍物距离(厘米)

RTK 定位解析
解析 ublox 输出的 RTCM 差分数据与 NMEA-0183 协议(GGA 消息提取经纬度、海拔、定位质量;RMC 消息提取速度、航向)。
坐标转换:将 WGS84 经纬度转换为本地平面坐标(如 UTM 投影),简化路径计算。
RTK数据解析:
#include <rtthread.h>
#include <rtdevice.h>

#define UART_GPS "uart2"  // RA8D1连接RTK模块的UART端口
static rt_device_t g_uart_gps;

/* NMEA协议解析(GGA消息示例) */
static void nmea_parse_gga(const char *msg, gps_data_t *gps) {
    char *token = strtok((char*)msg, ",");
    int field = 0;
    while (token != RT_NULL) {
        switch(field) {
            case 2: gps->lat = atof(token);       // 纬度(ddmm.mmmm)
            case 3: if (*token == 'S') gps->lat = -gps->lat;
            case 4: gps->lon = atof(token);       // 经度(dddmm.mmmm)
            case 5: if (*token == 'W') gps->lon = -gps->lon;
            case 6: gps->fix_type = atoi(token);  // 定位类型
            case 9: gps->alt = atof(token);       // 海拔
            default: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token = strtok(RT_NULL, ",");
        field++;
    }
    // 转换为度分格式(dd.dddd)
    gps->lat = (int)(gps->lat / 100) + (gps->lat - (int)(gps->lat / 100)*100)/60;
    gps->lon = (int)(gps->lon / 100) + (gps->lon - (int)(gps->lon / 100)*100)/60;
}

/* UART接收回调函数 */
static rt_err_t gps_uart_rx_cb(rt_device_t dev, rt_size_t size) {
    static char gps_buf[256] = {0};
    static uint16_t buf_len = 0;
    rt_size_t len = rt_device_read(dev, 0, &gps_buf[buf_len], 256 - buf_len);
    if (len > 0) {
        buf_len += len;
        // 查找换行符(NMEA消息结束标志)
        if (strstr(gps_buf, "\r\n")) {
            if (strstr(gps_buf, "$GNGGA")) {  // 北斗+GPS双模GGA消息
                nmea_parse_gga(gps_buf, &g_gps_data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// 清空缓冲区
            rt_memset(gps_buf, 0, buf_len);
            buf_len = 0;
        }
    }
    return RT_EOK;
}

/* 初始化RTK模块 */
void rtk_init(void) {
    g_uart_gps = rt_device_find(UART_GPS);
    RT_ASSERT(g_uart_gps != RT_NULL);
    // 配置UART参数(38400波特率,8N1)
    struct serial_configure cfg = RT_SERIAL_CONFIG_DEFAULT;
    cfg.baud_rate = BAUD_RATE_38400;
    rt_device_control(g_uart_gps, RT_DEVICE_CTRL_CONFIG, &cfg);
    // 设置接收回调
    rt_device_set_rx_indicate(g_uart_gps, gps_uart_rx_cb);
    rt_device_open(g_uart_gps, RT_DEVICE_OFLAG_RDWR | RT_DEVICE_FLAG_INT_RX);
}

运动控制算法
速度闭环:根据编码器反馈计算实际转速,通过 PID 调节 PWM 占空比(比例系数 Kp=5.0,积分 Ki=0.1,微分 Kd=0.5)。
转向控制:基于差速模型,目标航向与当前航向的偏差 Δθ,通过左右轮速度差实现转向(Δv = Kθ×Δθ,Kθ 为转向系数)。
路径规划与导航
直线跟踪:计算当前位置到目标点的距离与方位角,通过 PID 调节转向(距离误差→速度,方位角误差→转向)。
避障逻辑:当传感器检测到障碍物(距离<设定阈值),触发绕行模式(暂停原路径,转向 90° 后前进,避障后回归路径)。
#define PWM_MOTOR_LEFT "pwm2"   // 左电机PWM通道
#define PWM_MOTOR_RIGHT "pwm3"  // 右电机PWM通道
#define ENCODER_LEFT TIM3       // 左编码器定时器
#define ENCODER_RIGHT TIM4      // 右编码器定时器

/* 编码器计数读取 */
static int32_t encoder_get_count(TIM_HandleTypeDef *htim) {
    int32_t cnt = htim->Instance->CNT;
    htim->Instance->CNT = 0;  // 清零计数
    return cnt;
}

/* PID速度调节 */
static int16_t motor_pid_calc(motor_t *motor) {
    motor->err = motor->target_speed - motor->current_speed;
    motor->err_sum += motor->err;
    // 积分限幅(防止饱和)
    if (motor->err_sum > 1000) motor->err_sum = 1000;
    if (motor->err_sum < -1000) motor->err_sum = -1000;
    // PID计算
    float output = motor->kp * motor->err
                 + motor->ki * motor->err_sum
                 + motor->kd * (motor->err - motor->err_last);
    motor->err_last = motor->err;
    // 输出限幅(PWM范围)
    if (output > 1000) output = 1000;
    if (output < -1000) output = -1000;
    return (int16_t)output;
}

/* 电机PWM控制 */
static void motor_set_pwm(int16_t left_pwm, int16_t right_pwm) {
    rt_pwm_set(PWM_MOTOR_LEFT, 10000, abs(left_pwm));  // 周期10ms
    rt_pwm_set(PWM_MOTOR_RIGHT, 10000, abs(right_pwm));
    // 控制方向(通过GPIO电平)
    rt_pin_write(PIN_MOTOR_LEFT_DIR, left_pwm > 0 ? 1 : 0);
    rt_pin_write(PIN_MOTOR_RIGHT_DIR, right_pwm > 0 ? 1 : 0);
}

/* 电机控制任务(10ms周期) */
static void motor_task(void *parameter) {
    // 初始化PWM与编码器
    rt_pwm_init(PWM_MOTOR_LEFT);
    rt_pwm_init(PWM_MOTOR_RIGHT);
    HAL_TIM_Encoder_Start(&htim3, TIM_CHANNEL_ALL);  // 启动编码器
    HAL_TIM_Encoder_Start(&htim4, TIM_CHANNEL_ALL);

    while (1) {
        // 读取编码器计算当前速度(脉冲/10ms → 转换为PWM对应速度)
        g_motors[0].current_speed = encoder_get_count(&htim3) * 0.8;  // 系数校准
        g_motors[1].current_speed = encoder_get_count(&htim4) * 0.8;

        // 计算PID输出并控制电机
        int16_t left_pwm = motor_pid_calc(&g_motors[0]);
        int16_t right_pwm = motor_pid_calc(&g_motors[1]);
        motor_set_pwm(left_pwm, right_pwm);

        rt_thread_mdelay(10);  // 10ms周期
    }
}
路径规划
/* 目标点(示例:UTM坐标,单位米) */
static const float target_x = 10.0;  // 目标X坐标
static const float target_y = 5.0;   // 目标Y坐标

/* WGS84经纬度转本地平面坐标(简化版UTM) */
static void wgs84_to_utm(gps_data_t *gps, float *x, float *y) {
    // 基于参考点(原点)的相对坐标计算
    static const float ref_lat = 30.0;  // 本地原点纬度
    static const float ref_lon = 120.0; // 本地原点经度
    *x = (gps->lon - ref_lon) * 111319.5;  // 经度1度≈111319.5米
    *y = (gps->lat - ref_lat) * 111319.5;
}

/* 计算到目标点的距离与方位角 */
static void calc_target_error(float *distance, float *angle) {
    float curr_x, curr_y;
    wgs84_to_utm(&g_gps_data, &curr_x, &curr_y);
    // 距离(米)
    *distance = sqrtf(powf(target_x - curr_x, 2) + powf(target_y - curr_y, 2));
    // 方位角(度,相对于正北)
    *angle = atan2f(target_x - curr_x, target_y - curr_y) * 180 / M_PI;
    if (*angle < 0) *angle += 360;
}

/* 路径跟踪任务(200ms周期) */
static void navigation_task(void *parameter) {
    float distance, angle;
    float angle_err;  // 航向误差

    while (1) {
        // 避障逻辑:若检测到障碍物(距离<50cm),暂停路径跟踪
        if (g_obstacle_dist < 50 && g_obstacle_dist > 0) {
            g_motors[0].target_speed = 0;
            g_motors[1].target_speed = 0;
            rt_thread_mdelay(500);  // 停车
            // 右转绕行(左轮正转,右轮反转)
            g_motors[0].target_speed = 300;
            g_motors[1].target_speed = -300;
            rt_thread_mdelay(1000); // 转向90度
            continue;
        }

        // 正常路径跟踪
        calc_target_error(&distance, &angle);
        // 到达目标点(误差<0.1米)
        if (distance < 0.1) {
            g_motors[0].target_speed = 0;
            g_motors[1].target_speed = 0;
            rt_kprintf("到达目标点!\n");
            rt_thread_suspend(rt_thread_self());
        }

        // 计算航向误差(当前航向与目标方位角的差)
        angle_err = angle - g_gps_data.heading;
        if (angle_err > 180) angle_err -= 360;
        if (angle_err < -180) angle_err += 360;

        // 速度控制:距离越近速度越慢
        int16_t base_speed = 300 + (distance > 5 ? 200 : 0);  // 最大500
        // 转向控制:航向误差决定左右轮速度差
        int16_t diff_speed = angle_err * 5;  // 转向系数

        g_motors[0].target_speed = base_speed + diff_speed;
        g_motors[1].target_speed = base_speed - diff_speed;

        rt_thread_mdelay(200);  // 200ms周期
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