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3] DMA循环传输偶尔卡死,怀疑是缓冲区边界没对齐

楼主(2025-11-03):
做SPI从机DMA接收时,用循环模式接收数据,但偶尔DMA就卡住不动。重启后又恢复。怀疑是缓冲区地址没对齐或者FIFO模式设置不当。查手册也没看到明确限制。

网友A:
可以先改成普通模式试一试,看是不是稳定。

楼主:
我之前遇过一次,确实是内存地址没对齐的问题。

网友B:
我印象中某些F3的DMA对半字传输挺挑的。

网友C:
你有没有开缓存?有时候cache也会影响DMA刷新。

网友D:
我一般调试这种问题都在中断里打个标记看DMA状态寄存器。

网友E:
试着在卡住的时候读DMA通道的TC和HT标志。

网友F:
我觉得可能是SPI空闲检测问题导致DMA停了。

网友G:
循环模式配SPI从机挺微妙的,主机时钟要稳定。

网友H:
也可能是FIFO阈值太小,DMA来不及搬数据。

楼主:
可以试试加上 __attribute__((aligned(4))) 看看有没有改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