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SB虚拟串口在休眠唤醒后不识别,像断线重连没触发

楼主(2025-11-03):
系统进低功耗模式后再唤醒,电脑端不再识别USB虚拟串口,必须重新插拔。尝试过重新初始化USBD库,但没反应,感觉唤醒信号没完全恢复物理层。

网友A:
也可能是驱动缓存残留,电脑那端的问题。

网友B:
U系列的USB低功耗恢复确实有坑,我踩过。

楼主:
USBD库那块在唤醒时要重新调用init,否则描述符会乱。

网友C:
你试过在唤醒回调里强制reset USB外设吗?

网友D:
可能是供电域没完全上电,PHY没复位。

网友E:
我当时加了一个延时100ms才恢复正常。

网友F:
低功耗时USB时钟可能被关掉了,唤醒后没恢复。

网友G:
查查RCC_CFGR寄存器是不是在睡眠后被改了。

网友H:
感觉像VBUS检测信号没重新触发。

网友B:
我记得需要手动重新拉D+线高电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