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CAN FD通讯偶尔漏帧,逻辑分析仪显示ACK异常

楼主(2025-11-03):
在测试CAN FD通讯时,偶尔会丢一帧,逻辑分析仪显示ACK错误。怀疑是同步段时间设置有问题,但波特率算得挺标准的,不知道是不是硬件滤波或EMC问题。

网友A:
ACK错误有时是滤波器配置太严格了。

网友B:
ACK错说明对方没收到,你检查下终端电阻。

网友C:
也有可能是两端采样点设置不一致。

楼主:
CAN FD对线缆质量挺敏感的,换根线试试。

网友D:
检查一下时钟源是不是HSE不稳。

网友E:
我遇到过G4的CAN时序配置有bug,要手动改寄存器。

网友F:
你在高速段波特率是多少?超2Mbps的话容易出毛病。

网友G:
逻辑分析仪采样率够吗?有时候是分析错。

网友H:
我建议看下仲裁阶段是不是有丢失帧。

网友B:
我之前波特率略偏一点就会出现类似情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