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I2C读EEPROM偶尔数据错位一字节,像被提前读了一样

楼主(2025-11-03):
做I2C读写24C02时,偶尔读出的数据从地址偏移1字节开始错误。逻辑分析仪显示ACK都正常。试过调延时和重复启动时序,还是偶发。

网友A:
逻辑分析仪上ACK正常不代表内部写完。

网友B:
我以前也遇过,最后是EEPROM没准备好。

网友C:
可能是I2C驱动里状态机写得太快。

网友D:
我当时是加了10ms延时才正常。

网友E:
可以读完后立刻再读一次看是否稳定。

楼主:
检查一下SCL的上拉是否足够强。

网友F:
也可能是DMA或者中断打断传输。

网友G:
我觉得可以把读操作改成轮询模式测试。

网友H:
EEPROM那种内部写周期挺影响时序的。

网友B:
你加了Stop再Start了吗?某些型号必须停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