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7] MCU运行一段时间后进入HardFault,怀疑是堆栈溢出

楼主(2025-11-03):
程序运行几分钟后突然HardFault,没有明显规律。看寄存器发现SP接近栈底。应该是递归或任务栈不够,但RTOS任务也没报错,想确认下最好的排查方法。

网友A:
这个问题真要慢慢查,挺隐蔽的。

网友B:
你可以打开FreeRTOS的堆栈检测宏看看。

网友C:
硬Fault一般可以看CFSR和BFAR。

网友D:
也可能是ISR嵌套太深导致栈爆。

网友E:
我遇过因为printf导致栈乱的。

楼主:
用SWO输出函数调用深度挺好用的。

网友F:
可以先增大栈看看问题是否还在。

网友G:
别忘了看malloc是否踩内存。

网友H:
我建议加上断点捕获HardFaultHandler。

网友B:
我习惯用watch window看SP变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