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RTC唤醒中断偶尔不触发,像是掉进睡眠不醒了

楼主(2025-11-03):
用RTC定时唤醒MCU,但有时候唤不醒,程序就卡在STOP模式。唤醒源配置看起来都对。怀疑是RTC闹钟寄存器没更新及时或低速时钟有漂移。

网友A:
你抓下中断信号线看物理层有没有变化。

网友B:
L系列的RTC有时候写寄存器要两次确认。

网友C:
我之前是因为低速晶振没启动稳。

网友D:
STOP模式下某些外设状态会被清掉。

网友E:
可以改用WUT唤醒试试看。

网友F:
有时候是写RTC前没解锁寄存器。

楼主:
RTC更新标志真的很慢,要等好几ms。

网友G:
我碰到过因为电源域切换延迟导致失败。

网友H:
也可能是唤醒中断优先级太低。

网友B:
你在设置唤醒计数时加了等待标志位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