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SB设备偶发断连但系统无报错,怀疑底层定时机制有问题

楼主(2025-11-03):
设备模式下偶尔会出现USB断连,但主机那边没报错,设备端日志显示SOF没续上,好像MCU“短暂发呆”了一下。怀疑是低功耗唤醒或中断优先级的问题,换了几种方案都没完全解决。

网友A:
试试调大USB Task堆栈,我以前也遇过奇怪的断线问题。

楼主:
有可能是电源电压瞬间波动造成的,我之前遇到过类似情况。

网友B:
可以试试在SOF中断里加点状态检测,看是不是挂起唤醒时机不对。

网友C:
听着像时钟源切换的问题,外部晶振和内部RC都试过吗?

网友D:
有点像中断被高优先级任务打断了,建议看一下NVIC配置。

网友E:
你开USB Trace看看包的间隔,会不会有丢帧情况?

网友F:
我以前U5系列遇到过同样现象,最后是PLL锁相延迟导致的。

网友G:
如果是偶发断连,多半是供电或地线噪声,USB最怕抖。

网友H:
检查下VBUS检测引脚逻辑,有时没插检测引脚也会掉线。

网友I:
看描述不像代码逻辑错,更像硬件层的小干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