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CAN总线在高温环境下频繁重发,怀疑收发器抗干扰不够

楼主(2025-11-03):
最近在户外测试,气温在40度以上,CAN通讯老是重发。波特率500K,线长20米。换了不同品牌的收发器后稍微好点,但仍有错误帧。怀疑是信号边沿太软或地电位漂。

网友A:
这情况挺像物理层干扰,不太像软件问题。

网友B:
这温度下收发器确实容易出问题,换高温等级的试试?

楼主:
我以前做车载项目时,用TJA1051G解决了类似情况。

网友C:
可能是线缆阻抗太高了,你测过实际波形吗?

网友D:
加个共模电感可能有帮助,尤其在环境干扰大的地方。

网友E:
我猜差分电压衰减太多,热膨胀导致接触电阻上升。

网友F:
你用终端电阻测过没?有时候温度变化导致阻值飘。

网友G:
检查一下地线布线方式,地回路太长会影响共模抑制。

网友H:
波特率调低一点测试下,看是否仍然重发。

网友I:
G4的FDCAN对采样点挺敏感的,可以稍微调一点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