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ADC转换结果偶尔跳动,怀疑DMA传输有时序问题

楼主(2025-11-03):
ADC采样单通道信号,DMA循环模式下偶尔会出现一个突兀的数值,像是传错数据一样。信号本身稳定,用示波器看不到抖动。感觉像DMA传输“插队”了。

网友A:
建议你用LL库写一版最简ADC DMA代码做对比测试。

网友B:
我之前遇到过,是ADC校准没做导致首帧异常。

网友C:
DMA和ADC的触发源是不是同一个定时器?不同步容易乱。

楼主:
检查一下是不是用了HAL的多通道结构体写错配置。

网友D:
可能是内存访问冲突,试着把DMA缓冲区放到SRAM2里。

网友E:
如果只偶发一次,可能是ADC采样时间太短。

网友F:
可以考虑在中断里打断点,看看是不是DMA完成标志提前了。

网友G:
这问题我当时加了一个Dummy Read就好了。

网友H:
我遇到过DMA双缓冲乱写的情况,看着也像数据跳变。

网友I:
也可能是缓存没清,旧数据残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