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程序长时间运行后I2C通信卡死,复位才能恢复

楼主(2025-11-03):
连续运行几个小时后,I2C通信突然卡住,SCL保持低电平。外设不响应,只有复位才能恢复。试过加超时重启I2C,但还是有概率挂。怀疑状态机死锁或时序漂。

网友A:
试试在卡死前打印状态寄存器,也许能定位。

网友B:
I2C这毛病挺常见,可能是从设备没释放SCL。

网友C:
加个总线复位逻辑吧,我之前在初始化阶段就处理这个问题了。

网友D:
G0系列I2C控制器有个BUG,某些版本要打补丁。

楼主:
可以在检测到BUSY太久时,手动切GPIO释放线。

网友E:
你看下是不是在DMA模式下发生的,我的情况就是这样。

网友F:
这多半不是主机问题,从设备时序跑偏了。

网友G:
建议开开SCL捕获,看波形是否真被拉低不放。

网友H:
我有台设备就是因为拉电容太大导致的。

网友I:
也有可能是低功耗切换过程中丢时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