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4] FreeRTOS任务调度偶发延迟,系统节拍不稳定

楼主(2025-11-03):
在跑FreeRTOS任务时,偶尔任务切换会延迟几毫秒,Tick中断本身正常。怀疑是中断优先级配置冲突或者定时器抖动。整个系统像“犹豫”了一下才恢复。

网友A:
这种问题挺烦的,通常是某个ISR耗时太长。

网友B:
这个我以前遇到过,是SysTick优先级和外部中断冲突。

网友C:
F4那代芯片中断层级挺敏感的,要严格区分。

网友D:
你确认一下configMAX_SYSCALL_INTERRUPT_PRIORITY值。

网友E:
如果用了printf,注意它可能阻塞调度。

楼主:
我猜可能是中断里开关任务的地方卡了。

网友F:
有可能是任务太多优先级太接近,调度器被饿死。

网友G:
建议你试试关掉部分任务看看能否重现。

网友H:
我当时发现是DMA中断优先级设太高了。

网友I:
任务延迟的那次CPU利用率有变化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