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串口DMA模式偶尔丢最后一个字节,接收中断没触发

楼主(2025-11-03):
UART配DMA接收固定长度包,偶尔会发现最后一个字节没进缓冲区,中断也没触发。怀疑是空闲中断触发太快或DMA计数没对齐。

网友A:
换成中断接收试试看能不能定位问题。

网友B:
这问题挺常见的,空闲中断触发得太早了。

网友C:
我改成双缓冲DMA后就没再丢。

网友D:
检查一下USART IDLE标志清除的时机。

网友E:
可能是最后一字节来太快没触发事件。

网友F:
F1的DMA机制比较老,不太可靠。

网友G:
我试过在USART中断里强制停止DMA再重新启动。

楼主:
你可以加个时间延迟检测,确认是不是末尾触发。

网友H:
这问题我踩过坑,最后靠软件超时补。

网友I:
也有可能是波特率太高,DMA响应不及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