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RTC走时偶尔快几秒,掉电重启后又恢复正常

楼主(2025-11-03):
RTC开启LSE晶振,正常时准得很,但偶尔快上几秒,掉电重启后又回到正常。感觉像计数器在某个状态下被跳过。电池供电稳定。

网友A:
快几秒的情况确实不多见,可以抓RTC中断节拍试试。

网友B:
听起来像备份域被写干扰了。

网友C:
你有用HAL库的RTC同步函数吗?

网友D:
可能是LSE负载电容配置不太合适。

网友E:
有时温度变化会影响晶体频率。

网友F:
我当时换了32768Hz的品牌晶振才稳定。

网友G:
掉电恢复正常挺奇怪的,像是寄存器没同步。

网友H:
你读过时间寄存器的连续两次值吗?有可能中间乱序。

楼主:
我怀疑是PWR域切换时钟没锁住。

网友I:
也许是代码中有个写RTC的逻辑跑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