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PI DMA模式下传输中断数据错位,像被提前触发

楼主(2025-11-03):
SPI主机DMA发送时,有时数据偏移一个字节。逻辑分析仪上能看到片选信号提前拉低。看上去像DMA传输启动时SPI寄存器还没准备好。

网友A:
逻辑分析仪真有用,这类问题肉眼看不出来。

网友B:
这我踩过坑,SPI和DMA启动顺序很关键。

网友C:
试着延迟几us再开DMA,看能否复现。

网友D:
H7的SPI速度太快,偶尔会抢先触发。

网友E:
检查一下FIFO模式是不是开了。

网友F:
我当时直接在HAL里加了一个空读修复。

网友G:
有时候片选拉低过早也会导致错位。

网友H:
SPI的TX DMA请求配置对了吗?

网友I:
建议加个软件同步触发标志。

楼主:
我怀疑是Cache或DTCM延迟导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