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内部温度传感器读数偏高约8℃,多次校准效果不稳定

楼主(2025-11-03):
用内部温度传感器测芯片温度,总是比实际温度高8度左右。按手册校准过两次,差距还是不稳定。换板子后偏差还不一样。

楼主:
有空你可以把采样时间改长点,误差会小些。

网友A:
这个内部温度传感器只是参考,不太准的。

网友B:
每片芯片的偏差都不同,量产要自己校准。

网友C:
你测的时候有延时吗?采样太快会发热。

网友D:
C0系列的温感我也觉得飘,尤其是低电压时。

网友E:
可以参考VREFINT来修正一下。

网友F:
环境温度稳定吗?风扇吹到都会影响。

网友G:
我用过外部热敏电阻对比过,偏差挺常见。

网友H:
也可能是ADC精度误差放大了。

网友I:
其实只要相对变化稳定就行,不用太纠结绝对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