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讨论] 国产MCU开发工具不输STM32Cube:教你玩转PY32F072高级定时器

楼主(2025-11-03):
[i=s] 本帖最后由 芯岚微 于 2025-11-5 15:53 编辑

【概述:】高级定时器一般是芯片中最复杂的定时器,在使用高级定时器输出PWM波时,波形的配置是比较麻烦的,得到想要的波形,需要计算时钟,分频,加载值,对于互补的功能,还要计算死区时间,输出极性等。想想就头疼,McuStudio提供了图像化界面,可以快速生成需要的工程。极大的简化了高级定时器的配置,而且做到了波形图的显示,可以直观的看到不同配置下PWM的波形。

下面具体演示一下如何使用McuStudio配置并生成PY32F072芯片的TIM1工程。

一、快速入门:1分钟创建你的第一个PWM工程

打开McuStudio软件,在左侧资源菜单中搜索"PY32F072R1BT7-E",一键创建新工程。填写工程名称和路径,选择熟悉的开发平台(KEIL/IAR/EIDE),点击创建即可完成基础工程搭建。

工程创建完成后的界面如下:

在左侧的外设树选择TIM1,并使能TIM1,配置Channel 1,选择PWM的互补输出模式。

芯片引脚会自动选择TIM1的CH1和CH1N通道,引脚的选择也可以手动调整。

二、参数配置:实时计算,告别手动推算

在时钟视图界面配置相应的时钟,这里配置的TIM1的时钟为8MHz

在Parameter中调整预分频和自动加载值,Frequency/Cycle元素会自动计算出PWM的频率和周期。加载值为7999,计算出的波形频率为1000Hz.

在 PWM Generation Channel 1 and Channel 1N中配置通道1的相关参数

这里配置Pulse参数,Duty显示当前的占空比。Pulse的值设置为3000,计算的Duty为37.5%

右侧的波形图自动显示当前参数对应的PWM波形

三、工程生成与验证:一键生成,快速验证

在工程菜单上点击生成工程

点击打开工程

平台自动打开keil工程,下图为McuStudio生成的PY32F072的TIM1工程

加入用户代码,开启PWM

编译工程

接好仿真器和逻辑分析仪,下载程序到开发板中

打开逻辑分析仪上位机,抓取波形。从界面上可以看出,芯片事件输出的波形频率为1000Hz,占空比为37.5%,该波形和McuStudio计算出的波形一致。

四、高级功能探索:解锁PWM的更多玩法

4.1 输出极性灵活配置

通过调整CHN输出极性,可以轻松实现波形的反向输出。重新生成工程后实测波形符合预期,满足不同应用场景需求。

重新生成工程,编译并下载,用逻辑分析仪抓取波形

4.2 多通道协同工作

配置两路互补输出,Channel 1和Channel 2协同工作。实际波形与软件计算完美吻合,展现强大的多通道管理能力。

配置Channel 2的参数

重新生成工程,编译并下载,用逻辑分析仪抓取波形

从波形可以看出实际波形和McuStudio计算出的波形一致

4.3 死区时间精确控制

设置死区时间200,计算值40us,实测39.96us,误差仅0.04us!这表明McuStudio在精密时序控制方面的卓越表现

TIM1的配置参数还有很多,这里就不一一展示了。

通过本次实战演示,我们可以看到McuStudio在PY32F072 TIM1配置中的巨大优势:

  • ✅ 图形化配置,直观易懂
  • ✅ 实时计算,准确可靠
  • ✅ 一键生成,快速上手
  • ✅ 实测验证,质量保证

无论是初学者还是资深工程师,都能通过McuStudio大幅提升开发效率。TIM1还有更多强大功能等待探索,快来尝试吧!

网友A:
用这个配置确实方便很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这个配置确实方便很多

短短两分钟不到,可以配置任何你想要的功能

网友B:
加上了波形图展示, 不需要使用示波器查看了, 确实方便了不少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上了波形图展示, 不需要使用示波器查看了, 确实方便了不少

给出了理想的状态,可以跟实际的现象做个对比,好用方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