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方案相关] 浪涌与常用的浪涌抑制器件

楼主(2025-11-03):
1. 什么是浪涌?
浪涌也叫突波,顾名思义就是超出正常工作电压的瞬间过电压。本质上讲,浪涌是发生在仅仅几百万分之一秒时间内的一种剧烈脉冲,。可能引起浪涌的原因有:重型设备、短路、电源切换或大型发动机。而含有浪涌阻绝装置的产品可以有效地吸收突发的巨大能量,以保护连接设备免于受损。
2.  浪涌的特点
浪涌产生的时间非常短,大概在微微秒级。浪涌出现时,电压电流的幅值超过正常值的两倍以上。由于输入滤波电容迅速充电,所以该峰值电流远远大于稳态输入电流。电源应该限制AC开关、整流桥、保险丝、EMI滤波器件能承受的浪涌水平。反复开关环路,AC输入电压不应损坏电源或者导致保险丝烧断。
3. 浪涌的表现
浪涌普遍的存在于配电系统中,也就是说浪涌无处不在。浪涌在配电系统主要表现有:
电压波动
在正常工作情况下,机器设备会自动停止或启动
用电设备中有空调、压缩机、电梯、泵或电机
电脑控制系统经常出现无理由复位
电机经常要更换或重绕
电气设备由于故障、复位或电压问题而缩短使用寿命
4.浪涌抑制器件
在电子线路中通常采用浪涌抑制器件来对电路进行保护,常见的几种浪涌抑制器件有:气体放电管GDT、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MOV、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和半导体放电管TSS。浪拓电子作为专业的浪涌防护厂商,为大家总结了这几种常见浪涌抑制器件的优劣势对比,方便大家选择合适浪涌抑制保护器件:
压敏电阻(MOV)是以氧化锌(ZnO) 为主要成分的非线性电阻元件,该元件浪涌电流耐量及非线性系数非常大,在阀值电压以下时,电阻非常高,几乎没有电流流过,如果超过该阀值电压,电阻急剧降低,可以泄放大电流。压敏电阻的优点是启动电压范围宽,反应快,通流容量大,无续流,寿命长。缺点为存在老化和性能不够稳定的问题,压敏电阻器的电容较大,影响其在高频、超高频领域的应用。

气体放电管是一种间隙式的防雷保护器件,采用陶瓷或玻璃作为管子的封装外壳,放电管内部充以性能稳定的惰性气体。当外加电压达到使极间场强超过气体的绝缘强度时,两级间的间隙将放电击穿,并由绝缘状态变为导电状态。气体放电管的放电时延较大,响应较慢,一般为μS级,对于波头上升陡度较大的雷电波难以有效抑制。

TVS二极管也称呼瞬态电压抑制器,是一种二极管形式的高效能保护元件。当 TVS管的两极受到反向瞬态高能量冲击时,它能以极快的速度,瞬间将其两极间的高阻抗变为低阻抗,吸收高达数千瓦的浪涌功率,使两极间的电压箝位于一个预定值。TVS管具有动作响应快、箝位电压低等显著优点,适合用于多级防护电路的最末几级防护。
固体放电管(半导体放电管)是基于可控硅的原理和结构的一种开关型浪涌保护器件,用于保护敏感易损的集成电路,使之免遭雷电和突波的冲击而造成的损坏。它采用了先进的离子注入技术,具有精确导通、快速响应、浪涌吸收组能力强、可靠性高等特点。

通常,采用单个元件一般无法满足要求电子产品的防雷保护,需要将几种保护器件组合起来,构成多级防护才可满足要求。一个完整的浪涌防护方案,需要采用三级防护:一般将气体放电管用作第一级,压敏电阻放做第一或第二级,而TVS管(暂态抑制二极管)用做第二或第三级防护。通过各级防护器件的配合,将幅值较高的雷电暂态过电压限制到产品可耐受的范围内,从而达到对电子产品的可靠保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