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通过代码修改预分频器和计数器周期

楼主(2025-11-03):
如何仅通过代码(而非图形界面)修改 STM32 中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值和计数器周期值。
STM32 IDE 中仅通过代码修改预分频器(prescaler)和计数器周期(counter period)的值。
在哪个文件中修改,修改哪个参数?

网友A:
如果项目不使用 HAL 库,可以直接修改定时器的PSC和 ARR寄存器。

网友B:
推荐用HAL库。

网友C:
在初始化函数或动态配置函数中调整 PSC 和 ARR 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