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PM32F1] 极海的iAR支持包怎么安装?

楼主(2025-11-03):
极海的iAR支持包怎么安装?百度了一下,好像是有一个exe的工具来辅助导入,但是为什么这官网、论坛找不到,因为我的IAR版本是8.31的,能不能让老版本的iar也能正常使用,毕竟把开发环境弄顺了,你们的 芯片才会走量啊,希望极海给个答案

网友A:
IAR 对于极海 MCU 的支持分为两类:

一类是已经集成到 IAR 里。可以在 IAR 里查询到实际已经集成的型号,不同 IAR 版本会有所不同。另外也可以在这个页面: https://www.iar.com/zh/embedded-development-tools/iar-embedded-workbench 查询,翻到页面底部 Supported devices 在右侧搜索框输入 Geehy 可以查询到当前已经集成支持的 MCU 型号;

第二类是较新发布的、尚未来得及集成到 IAR 发行版里。对于这一类 MCU 极海都会在 SDK 里提供相应的安装程序。例如 G32R501 系列 MCU 在发布时 IAR 尚未集成,官方 SDK 里就有一个 G32R5xx_AddOn_v1.0.1.exe,安装这个程序就可以在 IAR 看到/使用这个系列的 MCU。极海也非常积极地向 IAR 提交集成申请,刚才举例的 G32R501 目前就已经集成到 IAR → https://www.iar.com/zh/about/news/press-releases/202504_iar-supports-geehy-g32r501-arm-cortex-m52-mcu

网友B:
哈喽,上面大佬有协助回答~我们再做小小的延展补充,涉及到IAR的工程配置也可以参考下面这篇详细教程,教程用的是8.3版本,但8.1应该也是通的

APM32芯片学习之IAR工程配置流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IAR 对于极海 MCU 的支持分为两类:

一类是已经集成到 IAR 里。可以在 IAR 里查询到实际已经集成的型号, ...

赞!

网友A:
再补充一个,新版本的 IAR 已经支持 CMSIS-pack Manager,可以使用 keil 里常用的 pack 包。

还是对应之前我的贴子里所说的尚未集成型号的情况,在 IAR 的菜单:【Project】 → 【CMSIS-pack Manager】打开管理器,选择并安装下载好的 pack 包。如果是在已经打开工程的情况下第一次使用 CMSIS-pack Manager 会有提示框确实是否工程启用 CMSIS-pack Manager 功能,点YES 就可以~ 极海 SDK 里/官网都提供了 pack,可以自行获取~

祝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