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支持] HC18M121B1单片机电平变化检测中断功能

楼主(2025-11-03):
请教个问题,这款芯片有一个电平变化检测中断功能,我发现0--->5V变化,如果速度很慢的话,单片机会认为发生了好多次中断,这个是为什么,难道电平变化检测的是短时间的模拟电压变化吗,如下是我写的初始化函数和中断函数
void EXTLC_Init()
{
        IOCB0=1;
        PBIF=0;
        PBIE=1;
        GIE=1;
}
void interrupt ISR(void)
         if(PBIF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溢出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BIF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中断标志
                PBIE=1;
                 intpwmcount++;

         }

网友:
各位老师好,我进HC18M30xD数据手册里看了关于触摸功能的介绍,一笔带过没有具体的说明,CTK的寄存器都没有解释。这样看不懂啊!请老师们给予指导学习。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