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定时器中断偶尔不触发,像是被某个外设打断了节奏

楼主(2025-11-04):
最近在调PWM输出时发现,定时器中断有时完全不触发,尤其是在CAN总线有大量报文的情况下。感觉像被别的外设“打断节奏”一样。怀疑是中断优先级或者DMA争用的问题,但改了几次配置都没变化。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现象?

网友A:
确实挺诡异的,我上次遇到就像芯片短暂“发呆”了一样。

楼主:
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,最后发现是NVIC优先级设反了。

网友B:
有可能是CAN中断太频繁,把定时器中断延后了。

网友C:
你试过单独关掉CAN测试一下吗?这样能排除干扰。

网友D:
我感觉像DMA和中断同时抢总线,G4这系列挺常见的。

网友E:
看下是不是HAL库有个地方屏蔽了中断标志。

网友F:
调试时打开中断计数器看看触发频率会不会突然掉。

网友G:
我建议加个GPIO翻转验证下定时器有没有真正进ISR。

网友H:
也有可能是Cube自动生成的初始化顺序不对。

网友I:
我印象里CAN和TIM在同一个总线域里,带宽可能不够。

网友J:
中断优先级冲突吧

网友K:
启用中断嵌套

网友L:
降低CAN波特率或减少报文频率,释放总线带宽。

网友M:
为CAN配置双缓冲DMA,减少CPU介入时间,避免长时间占用总线。

网友N:
禁用全局中断保护临界区

网友N:
对简单变量使用__LDREX/__STREX原子指令,或通过RTOS信号量同步。

网友O:
调整中断优先级,定时器中断要不被CAN阻塞。

网友P:
检查总线分配和DMA配置,减少总线冲突。

网友Q:
保护共享资源,避免竞态条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