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0] ADC转换结果偶尔飘得离谱,像采样电容漏电一样

楼主(2025-11-04):
用ADC采电池电压时发现偶尔读到奇怪的值,像瞬间飘高几百mV。采样时间已经拉长,滤波也做了,但现象还是会出现。感觉像采样电容状态没恢复或者参考源被干扰了。想知道有没有人踩过这个坑?

网友A:
L0系列ADC本身输入阻抗高,布线太长也可能影响。

网友B:
我怀疑你用了连续模式但通道切换太快。

楼主:
看看参考电压是不是共用了别的模块,比如内部温度传感器。

网友C:
这种情况我加个小电容在输入端就稳定了。

网友D:
我在L0上见过,低功耗模式下ADC恢复慢。

网友E:
可能是Vrefint测量引起的干扰,试着分时采样。

网友F:
我觉得有点像采样保持电路还没充好电。

网友G:
你用DMA搬运的话,注意数据对齐模式。

网友H:
我建议你每次采样前丢弃第一次数据。

网友I:
也可能是电池电压太低,内部参考不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