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U5] USB虚拟串口在Win11下偶发断连,重插才恢复通信

楼主(2025-11-04):
设备在Win11下工作时,偶尔虚拟串口突然消失。设备端还在跑,但PC识别不到。抓USB日志看到会有一次挂起后没恢复。怀疑是节能机制或者USB时钟切换问题。有没有哪位遇到过类似状况?

网友A:
真是奇怪,USB设备就像偶尔“走神”了一样。

网友B:
我也被这问题折腾过,Win11对USB suspend太敏感。

网友C:
你可以尝试在描述符里关掉remote wakeup。

楼主:
是不是用了内部HS时钟?精度不够可能也会触发断连。

网友D:
我用外部晶振就没再掉过。

网友E:
U系列好像对VBUS检测比较严格,检查下那根脚。

网友F:
也有可能是驱动缓存的问题,设备枚举时没清干净。

网友G:
我怀疑Windows更新后改了电源策略。

网友H:
用usblyzer抓包看看最后一个事件是不是STALLED。

网友I:
你加个定时喂KeepAlive包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