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0] I2C通信稳定后仍偶发NACK,逻辑分析仪波形正常

楼主(2025-11-04):
I2C和EEPROM通信偶尔NACK,频率不高但确实存在。逻辑分析仪显示波形干净,时序也没问题。试过拉高电阻、换线、降速,都没根治。感觉像内部状态机某处卡住。

网友A:
I2C真的玄学,我都习惯加重试了。

网友B:
我印象G0的I2C有过类似errata,建议查下。

网友C:
我换成软件I2C之后问题就没了。

网友D:
有可能是STOP条件没及时释放。

楼主:
我觉得像EEPROM忙状态响应不及时。

网友E:
加个retry机制一般能掩过去。

网友F:
有时候拉高电阻太大也不行,I2C时序会被拖。

网友G:
我试过加一点延时反而更稳定。

网友H:
是不是用了DMA模式?DMA会让ACK丢失。

网友I:
逻辑波形正常不代表内部寄存器没问题。

网友J:
确认上拉电阻阻值是否严格符合EEPROM的驱动能力要求。

网友K:
用示波器监测VDD和GND的纹波,确保电压波动在±5%以内。若纹波过大,需在电源引脚添加0.1μF陶瓷电容进行去耦,并检查PCB布局是否导致电源路径过长。

网友L:
在I2C传输函数中增加对HAL_I2C_ERROR_AF的检测,并实现重试机制

网友M:
若使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,需检查I2C超时设置。建议将超时时间设置为传输周期的2-3倍,避免因过早触发超时而误判为NACK。

网友N:
用逻辑分析仪抓取NACK发生前后的完整波形,重点检查:
起始信号的宽度是否≥4.7μs。
停止信号后是否立即释放总线。

网友O(2026-02-02):
这种现象是嵌入式开发中 I2C 偶发故障的典型场景 ——物理层波形无明显异常,但协议层偶发 NACK

网友P:
逻辑分析仪波形正常说明:SCL/SDA 的高低电平、边沿、时序参数(T_scl、T_r、T_f、建立 / 保持时间)均符合 I2C 协议规范

网友Q:
这种现象的核心矛盾是物理层波形无异常,但协议层偶发 NACK,说明问题并非出在硬件接线、电平匹配、时钟速率等基础物理层问题,而是集中在MCU 外设时序、中断优先级、总线仲裁、从机状态、软件时序竞争等 “隐形” 层面

网友R:
从 “波形正常但偶发 NACK” 这个核心特征来看,问题通常不在于协议时序本身,而在于电气特性、总线竞争、设备状态或软件鲁棒性

网友S:
I2C 总线依赖上拉电阻将 SDA/SCL 拉到 VCC,若电阻值过大(如 > 4.7kΩ),总线电平上升沿过缓;若过小(如 < 1kΩ),会导致器件驱动电流不足;布局过长 / 过细也会引入寄生电容,加剧电平不稳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