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C0] 用内部RC时钟时UART波特率偏差太大,接收异常多

楼主(2025-11-04):
打算省掉晶振,用内部RC跑UART通信,结果误码率太高。调了几次校准寄存器也不理想。怀疑芯片温漂或VDD变化影响太大。有没有人成功用RC跑串口的?

网友A:
RC时钟跑串口真的是一场“对齐游戏”。

网友B:
我试过C0系列,确实不太稳,尤其温度一上去。

网友C:
可以考虑在上电后用外部时钟对RC重新校准。

网友D:
我感觉RC那精度只能凑合跑低波特率。

网友E:
1MHz以下还能勉强,115200就不行了。

楼主:
我一般都是临时下载调试才用RC,正式都上晶振。

网友F:
看下有没有打开HSI trimming自动校准功能。

网友G:
可以用捕获外部时钟脉冲来微调RC。

网友H:
有时电源电压波动也会拖偏时钟。

网友I:
其实C0内部RC比L0那代好点,但还是不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