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3] PWM输出频率偶尔突变,像被人拨了一下档位

楼主(2025-11-04):
设置了固定频率的PWM控制电机,偶尔示波器上看到频率突然跳一下,又恢复正常。代码里没改寄存器,怀疑是计数器被复位或者同步机制触发了。有没有人碰过类似的现象?

网友A:
确实挺像“被拨了一下档”的描述,挺形象的。

网友B:
我觉得可能是重载寄存器和主同步触发有关。

网友C:
检查下是不是用了重复计数模式。

网友D:
F3的定时器同步有点复杂,容易误触发。

网友E:
可能被主TIM的更新事件干扰了。

网友F:
试试关掉主从模式看是否还跳。

楼主:
我以前也看到PWM像“抽风”一样,后来是调试口干扰。

网友G:
你用DMA更新CCR的话也要注意写入时机。

网友H:
测下总线电压变化,电源抖动也可能影响。

网友I:
感觉像是计数器被重新装载的瞬间。

网友J:
检查定时器是否配置了复位模式

网友K:
如果用了复位模式,检查触发源是否稳定可靠。不稳定的触发信号可能导致计数器意外复位。

网友L:
如果用了主从定时器同步机制,检查主定时器的触发信号是否稳定。

网友M:
检查定时器是否配置了更新事件中断。在更新事件中断中,如果修改了定时器的寄存器,可能导致PWM频率变化。

网友N:
检查电源线路是否稳定,是否存在噪声干扰。电源噪声可能影响定时器的时钟源,导致计数不稳定。

网友O:
周围是否存在强电磁干扰源。电磁干扰可能通过引脚耦合到定时器内部,影响计数行为。

网友P:
调整中断优先级以避免冲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