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L4] 低功耗模式唤醒后SPI死机,只有重启能恢复

楼主(2025-11-04):
进入STOP模式后再唤醒,SPI总线完全没反应。重新初始化也不行,只有复位芯片才恢复。像是SPI外设状态寄存器没清干净。查了手册没发现明显提示。

网友A:
L4的低功耗机制确实容易“卡外设”。

网友B:
L4系列低功耗唤醒后SPI要重新enable一下。

网友C:
可能是时钟域没重新连接上。

网友D:
你用的是硬件NSS还是软件控制?

网友E:
我以前用STOP2遇到过一模一样的情况。

网友F:
我怀疑是外设寄存器锁死在BUSY状态。

网友G:
试试先disable SPI再重新init。

楼主:
我感觉HAL库的恢复函数写得不太完善。

网友H:
可以在STOP前手动关闭SPI模块。

网友I:
也有可能是电源域D2没完全唤醒。

网友J:
唤醒后必须重新使能时钟并执行硬件复位。

网友K:
SPI外设状态寄存器可能未正确恢复

网友L:
完全重新初始化 SPI 外设

网友M:
升级STM32L4的HAL库或固件包

网友N:
进入低功耗模式前,SPI引脚可能未被正确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,导致唤醒后引脚状态异常。

网友O:
进入低功耗模式时,可能未正确配置SPI的时钟源或时钟分频器,导致唤醒后SPI时钟异常。

网友P:
进入低功耗模式前,将SPI引脚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

网友Q:
检查重新配置时钟

网友R:
在唤醒后完全禁用SPI外设重新初始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