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G4] CAN FD通信稳定但偶尔丢包,FIFO好像没及时读出

楼主(2025-11-04):
CAN FD运行一切正常,但偶尔上位机会丢一帧。调试发现MCU端FIFO满了但中断没触发。感觉像是某次报文被漏读。软件逻辑看起来没问题。

网友A:
CAN FD真是又快又挑剔,调起来很细节。

网友B:
我之前也是FIFO不触发中断,最后是过滤器配置错了。

网友C:
检查下接收FIFO是不是都启用了溢出标志。

网友D:
G4的CAN有个隐蔽的“锁住”bug,查一下errata。

网友E:
可能是中断被打断没进完整ISR。

网友F:
我试过轮询模式更稳一点。

网友G:
也有可能是报文太密集导致溢出。

网友H:
加个计数器监控FIFO状态变化看看。

楼主:
你是不是开了多个过滤器组?优先级会影响。

网友I:
我怀疑有时MCU没及时清RDF。